笔记本三极管

楼主(2011-10-21):
三极管怎么测好坏。我是新手 大家说下可以吧

网友:
找基极,分清时PNP  还是NPN  行三级管,,在来判断好坏,,,

网友:
三极管: 三极管的三种状态,截止,放大,饱和。

截止:两个PN结均为反偏,发射极反偏

放大: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

饱和:两个PN结均正偏    临界饱和: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

NPN的三极管测量红笔接B黑笔分别接DS 他们之间分别有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值 400-700欧的阻值 其他有值 则坏

PNP的三极管测量黑笔接B红别分别接DS 他们之间分别有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值 400-700欧的阻值 其他有值 则坏

网友:
用万用表,以三极管的B极为核心:
①红表笔接B极,黑表笔分别接另外两脚,有阻值且差不多大(相差10欧姆左右),即为NPN三极管。
②黑表笔接B极,红表笔分别接另外两脚,有阻值且差不多大(相差10欧姆左右),即为PNP三极管。
根据经验来看,阻值较大的为C极,阻值较小的为E极。
三极管的B极是固定脚,为左下脚。所以只要经过测量就能分辨三极管的另外两个极了。
能有上述征状的,三极管一般都是好的。

网友:
好专业啊,还是有点看的不太懂,新手就是麻烦啊,还是没能理解。

网友:
三楼的朋友讲得比较好,我也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