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我是新手

楼主(2011-10-21):
我是新手维修笔记本主板。给我一些建议  如何学

网友:
不敢说给你建议。。最好是自己要有一定的基础。会修台式机主板的话上手会比较快。笔记本好多少电路可以往台式机主板电路有点接近。都是大家说的 3大条件 供电 时钟。复位。。在这里大家一起学习的论坛。。我说点我自己修本的一点经验。。。在我的印象中新手刚刚修本不知道才何下手。。。。你可以先从最简单量起。。供电。。电源适配器。供电。。(公共端电压) 分组供电 。如果你你修好供电你就差不多可以修好60%的笔记本故障了。。。时钟。南桥晶振 主时钟芯片  。。复位这些是要靠你自己去摸索。。多看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我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见谅。。多多包涵。。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可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些。。。

如果楼主没有维修行业这方面的经验的话建议楼主可以找一些正规的培训学校培训一下。。譬如像基地这里的培训也不错的。。。我有几个哥们也是在基地培训出来的。。呵呵

网友:
自己学,总有一天会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