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有高手修车载MP3吗?

楼主(2011-10-21):
我的车载P3好几个了,都是翻一个毛病,那就是放音乐的时候总是有杂音,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
不清楚,放音乐有杂音有可能是功放级输入端滤波不良造成的,或者是音源解码器输出的音源不纯净……大多数与滤波电容有关,可拆开看看有没有爆的电容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我手里有好几个坏的了!!

网友:
容 滤波不好!!换台机器试试啊!

网友:
谁能提供一个车载MP3的图纸,什么品牌都行,就是研究一下原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