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网络共享的方法

楼主(2011-10-21):
如何设置网络共享的方法   宿舍里一有人下载大家都很卡有什么解决方法 和限速的工具

网友:
去下个PSP试试看

网友:
百度啊  这样的问题也来

网友:
直接拔掉就行了

网友:
或者让他不要用网线了

网友:
如果他用迅雷下载,把它电脑里迅雷下载速度调一下,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最好就是用个带流量控制的路由

网友:
把路由设置好,对你们所有的电脑都限速,这样下东西的时候不就不卡了

网友:
麻烦你简单的说明你们宿舍的网络拓扑结构和电脑数量,这样兄弟们才能给你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关键看你的网速流量

网友:
进你的路由器(要带流量控制的)。把要经常下载的那台电脑给他限速。不会的话,到网上搜索一下怎么设置。还一个,你宿舍里面电脑如果多的话,网速又不快,那就重新换快点的网

网友:
网络执法官,试试看。

网友:
用p2p终结者限流

网友:
限流或限速,僧多粥少,只能这样。

网友:
用聚生网管试试!

网友:
用P2P终结者或类似软件,限制下载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