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卡 WINDOS 读条 。 求助

楼主(2011-10-21):
硬盘换过,保证没有问题的, 内存也换过,来的时候  就是卡读条这里。  用U盘试 能进PE,  选安全模式也能进去系统,就是正常进进不去, 无线网卡和光驱都拔下来了,感觉总像是有个什么东西  干扰到系统,安全模式进去以后,没多久就死机。  这种情况 不就是应该和 硬盘系统有关吗,很费解。难道是主板上 什么 小东西出问题了。干扰到读取硬盘了吗?

网友:
电源换过吗?CPU散热不良也会出现类似问题!芯片虚焊,短路都会引起此故障!!看来是硬件故障!!!

网友:
我有一次这样的经历,换了主板,还没有解决问题,后来换了电源好了

网友(点评):
你是笔记本呀? 我以为是台式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