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维修

楼主(2011-10-21):
       翔升 火麒麟 8400

倒霉啊!
今天早上一上班 ,给人换显卡, 没拿好的显卡, 从30厘米的空中落入平放的机箱内部。
当时感觉很低, 也没发现什么外伤, 还在想主板没砸坏吧?
因为这是块旧的显卡, 之前是试好拉的 ,准备装入机箱 ,结果就发生坠落事故!!!
按好之后试机, 那个屏像个大花脸 ,

上图是从网上搜索的图片 ,我的屏花的就像上图那样, 什么都看不到。
这个应该是脱焊拉吧
总感觉 摔的很轻 问题应该不大
首先不是屏的问题 肯定是显卡才回花的
哪位高人出来指点一下啊
能帮着给我讲一下更好 QQ 7415406

网友:
加焊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A:
这种花一般为显存供电有问题

网友:
先看看掉件了没 。再看其他问题

网友B:
简单。你把散热器拿掉,用纸把核心的硅脂擦干净再看核心的边角。如果有碎角你就可以省心了。没有碎角就加焊核心,多半能好。

网友:
显卡芯片摔虚了吧

网友:
这种显卡,不修也罢

网友:
先排除有没有掉元器件。。

网友:
没有掉元器件???

网友:
显卡干虚焊啦 真悲剧

网友C:
一样问题排查咯,

网友:
显存坏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你把散热器拿掉,用纸把核心的硅脂擦干净再看核心的边角。如果有碎角你就可以省心了。没有碎角就加焊 ...

有碎角为什么就放心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花一般为显存供电有问题

要真是显存供电问题几好啦  感觉不是大问题 但是自己又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问题排查咯,

谢谢 能告诉我怎么能简单排查出大概是哪些元件坏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就这么肯定显存坏啦  还i能显示呢

显存花屏啊。要么你也可以先BGA上做下主控。

网友:
显卡一上来干主芯片,有时候不好使啊,还得有理论啊 !

网友:
有碎角你就可以省心了,就是不用修了,呵。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什么原因我也是菜鸟。不是太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