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笔记本不显示

楼主(2011-10-21):
DELL 集显D630 LA-3301P 笔记本主板 装上CPU不装内存跑0。7左右CPU发热很快的  装上CPU和内存电流表跑0。5几CPU也不是很热  5V   3。3V    1。8V   1。25V   1。05V   1。5V这些供电都有了,我是新手来的,请问信号是从哪里开始查呢?上面图Q53 D级是不是要有5V才正常的呢?

网友:
是G级不是D级 我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5v 1.8v 待机转系统供电的 运行正常时 G及没电压  QQ 导通  拉低了,

run—on控制Q55导通 拉低G及电压  Q53截止, 15v 控制Q52 Q54导通 转换电压 当待机时 G及是高电位 Q53导通 Q52 Q54截止

网友:
  内存的 核心供电0.9v  ,北桥一般的有1.05v  1.8v  都有吗。 再就是查CPU 的PG信号, 内存的时钟信号有吗, 掉电可能会有 电压或是信号不正常,仔细查CPU电路方面的。

网友:
围观看看,不能帮你

网友:
应该是还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2011-11-28):
检查看看 有没有 电压不出来的 或者复位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