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无知付出的代价

楼主(2011-10-21):
本人对显示器和电源的维修略知一二,但是对于维修主板来说那是小白一个。说说今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吧。
是这样的,有块翔升的G31主板,开机有时停在主板LOGO上就不动,有时能进系统。拿下板去掉所有外设,只留了内存条。上电后测试各点的电压,当用红表笔碰到在内存插槽附近的W83 321G芯片的第8脚时主板关机,用绝缘的螺丝刀碰8脚也是关机,心想是不是这个芯片的原因导致主板进不了系统;果断吹下。中间忙了点别的,后来上电把W83 321G芯片吹下来的事忘的一干二净了,上电后测试卡提示NO,测试卡复位指示灯过一会闪动一下,这时问题来了,W83 321G驱动的两个MOS管巨烫,MOS管下面连接的封闭电感外壳冒烟开了,我K,马上拔电源插头。什么都晚了,内存条边上的两颗颗粒发热严重,心想150大元没了,那个心疼啊!后来把坏的件更换完换了另一根条子:悲剧了,上电开机停一下,再自动上电测试卡代码E0.哎。
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下论坛里的高手,为什么忘了上W83 321G芯片会烧掉此芯片驱动的管子和电感还有内存条?第二,为什么用金属的器件碰W83 321G的第8脚会关机?第三,为什么不上W83 321G芯片复位灯会间歇性亮起来?
本人小白一个,高手别见笑!

网友:
电源芯片不装上管G极悬空,导致上管击穿,后果可想而知,烧你内存事小没烧到你的北桥比较幸运,偶尔过是因为上管的输入电压当做VDDR了兄弟,内存还会烧的,输入电压应该是3V或5V,也就是说内存电压本应该是1.8现在是3V了,知道了吧,你这是台式机,要是笔记本你就惨了

网友:
1、开关电路中,控制级悬空,会导致上下管同时导通,也就是对地短路,所以烧了一堆东西

2、第8脚是ISEN引脚,是一个电流侦测的引脚,估计可能是你用表笔点时与旁边的脚或小元件什么的短路了,造成W83321判断电流瞬间过大,所以保护性断电

3、W83321是发出内存电压的电路,内存电压出不来,自然复位不正常。

网友:
同情你。。学习下。。。

网友:
很久没来论坛了,也很久没修板了,当初学的东西都忘了。看见杨哥还活跃在前线,甚感无地自容。还记得小弟否?

网友(点评):
哈哈都记得你。杨文赫

网友:
当然记得你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控制上下管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