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说说这几个信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21):
(图片)

网友:
COMP是用来在反馈电路中与内部设定的电压值做比较的引脚。

另外你打错了,不是ON,是OV,过压保护的意思,通过FB的反馈引脚直接给IO一个信息,如果电压过高,IO感知后,会以一定的形式(如厂家的监控软件。CMOS里的观察界面等)显示给用户。起监控和保护的作用。
OV1、OV2、OV3,这三个引脚,用不同的高低电平的方式来表示电压值,上面有一个对应的表的。

网友:
COMP = is tied back to FB through an external R-C network to compensate the regulator.
VDD18V_ON1.2.3 = setting this output voltage

网友A:
嘿嘿这个OV是CMOS里手动调节内存电压的控制信号。IO置OV信号为低时。FB分压电路多了个并联的。所以改变输出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这个OV是CMOS里手动调节内存电压的控制信号。IO置OV信号为低时。FB分压电路多了个并联的。所以改变输 ...

感谢饼哥斧正,我理解错英文缩写了。

网友:
怪我自己太不认真了,没看清楚。谢谢月饼大哥!!谢谢管理员和大家哦!!

网友:
那要是这三个信号有哪个断开了,会怎么样呢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点评):
断开了就是正常的电压值。短路了才会导致电压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这个OV是CMOS里手动调节内存电压的控制信号。IO置OV信号为低时。FB分压电路多了个并联的。所以改变输 ...

看样子是Output Voltage 的缩写,是吗?

网友:
我还不行,

网友:
学习了,谢谢月饼的分析

网友(2011-11-21):
说真的,每次看饼哥的图标上的两个大字我就兴奋,又明白了一点,每天进步一点,呵呵

网友:
看贴就回 看贴就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