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用一天就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1-10-21):
nc6400的一片光板客户反应,第一天可以正常使用,第二天就不亮机呢。经测试烤机一点时间后,开机电流就掉电。换到可调电流表光板上电才0.24A。正常是要到0.4左右明显缺电压。测量无cpu供电其他供电在电感上都能测到。根据经验直接换掉cpu核心供电芯片isl6260(因我们做统货维修以遇到很多没有cpu供电换6260就ok)换掉后故障依旧。只好查6260工作条件。先测VR_ON(个人习惯先看开启信号)3.3V正常。无语居然是6260  3.3v 和5V的供电没有

原来是由u9和u13转换过来的

测量发现是他们的控制信号RUNON没有由u13电路图看出RUNON是由SLP_S3经过q18转换而来。由于没有点位图发呢好长时间找q18.经测量SLP_S3已经有3.3v看来南桥是已近没问题呢。测量r139阻值正常可是SLP_S3已经产生没想太多直接换掉r139.   RUNON还是没有,由于我们修统货板料板挺多直接将q18也换掉上电居然ok呢电流到0.39a。装cpu 内存亮机呢。烤机一切正常。

还有就是这款机运行很慢就是pq58击穿大家都知道。对于没有修到过这个故障的,也没点位图大家都得花上好长时间去找pq58.在此将pq58的位置也给大家看看,以免修到是到处去找。

写的不好望大家谅解

网友:
这个写的不错!思路也很好!我忘记怎么推荐了!记得论坛好像有这个功能!

网友:
学习了。是通病吧

网友:
楼主说那个通病真好,可以做个参考用

网友(2016-05-15):
是啊现在惠普的机子爱坏还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