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19p显示器DVI接电脑正常显示 VGA提示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1-10-22):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g19p显示器  开机正常  接VGA提示无信号输入  后来用DVI接电脑  正常显示  pm25lv010程序刷过  还是老样子

测了测驱动板电压  由于也不咋懂液晶显示器  找了个驱动板电路图  也看不懂  感觉这两个地方的电压不是太正常  麻烦知道的指导一下   看看这电压是不是正常

再一个  VGA口附近的a21sc  查了一下  说是存储芯片  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测量好坏   如果是里面信息丢了  会不会引起VGA有信号输入  仍然提示无信号输入呢

网友A:
首要条件测试行场输入信号

网友B:
这种情况,要先测一下V和H信号的二极管看。

网友:
二极管开路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要条件测试行场输入信号

行场输入信号怎么测得啊

网友(点评):
测PIN13行,PIN14场对地电阻,确定有没有短路,再测V/H信号是不是断路?然后查IC电源,这种情况,程序一般不坏。

网友:
没有切换按键啊  只有正常的几个键

网友:
刷程序 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要先测一下V和H信号的二极管看。

pin13  和pin14的阻值都是1130  应该没短路  您说的V/H信号是不是断路是怎么测得啊

网友:
刷过了  不行  还是老样子

网友A:
阻值正常信号不一定就能正常送达,最好就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正常信号不一定就能正常送达,最好就是换~

关键是没这一样的芯片啊   能把DVI接口用飞线的方式接到VGA上吗   DVI现在是正常的

网友:
先换一条VGA线试一试。

网友:
菜单里, 把DVI改成VGA或自动就行了.

网友:
首先要看输入类型选项是否出错 然后再打开检查

网友:
用个转接头吧,,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