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9550 128M 128BIT 显卡 小花 附R3图 求解

楼主(2011-10-22):
(图片)

网友(点评):
不修A卡核心坏的太多

网友:
从图片上并没有看出有问题呀

网友(点评):
报错这么多,还没有错?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试呢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
测试已经报错了

网友:
bga 加焊一下不好使。就作废。

网友:
好像不是GPU的问题

网友:
A区、B区都有不少错,而且没有显示完整。要从保存的文本中看完整的检测结果。这种老A卡就是显存很容易出故障。核心故障很少,因为它的工作温度很低,不像现在的N卡那么容易脱焊。

网友:
AGP显卡还加焊呀。。。。
楼主是想知道是那里出问题了吧?

网友:
看下。。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
看不明白,也进来热闹一下

iamzzl -5 严禁灌水

网友:
B区有问题,这种卡一般是显存问题,你在论坛里收一下有9550的显存定位图,检查排阻,或相应的显存颗粒。我修的经验是颗粒问题的偏多。

网友A:
只是B区有问题?第7项检测中A0后面那么一串报错不算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B区有问题?第7项检测中A0后面那么一串报错不算有问题吗?

没说“只有”啊,修掉B区问题,B区修好再看A区,虽A区也报错,主要修B区有没有数据位短路。

网友:
这卡值不得修了吧、

网友:
加焊下颗粒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能看出哪个现存吗?有点头晕

网友:
应是显卡背面的从下往上顺时针数第1、3显存异常。

网友:
最新情况 我把背面显存全部加焊了下 现在还有个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