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22):
一台飞利浦19吋宽屏液晶显示器,开机一闪即黑屏。查高压板驱动电压正常,于是怀疑高压板有问题。更换后现象还是一样。仔细观察发现屏亮时有很小的丝丝声。查高压接头正常。最后打开屏灯管,发现灯管脚接线处没有接好,生产厂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重新焊接后一切正常。

网友:
够细心的,呵呵

网友:
真的很细心的 少走弯路了

网友:
LZ的方法是不错的,一般都是这两个方面有问题,我比较喜欢先查灯管再查高压板

网友:
请问高手,丝丝声是接触不好,打火的声音吗?

网友:
一般都是些小问题引起的大现象!

网友:
有很小的丝丝声
就该查查灯光的接触了

网友:
老师傅很细心哟。

网友:
是灯管打火吗?

网友:
很好,又学一招

网友:
闪屏直接用灯管测试版测就知道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灯管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