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什么样的打印复印机好啊

楼主(2011-10-22):
开个打印复印店,买什么样的机器比较划算,实用啊,各位弟兄用过好的可否推荐一下啊,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
我用的是HP的 不过还可以哦

网友:
如果你是刚开的打印复印店。量刚开始不大的话,l可以参考下夏普4818S。

产品类型:数码复合机 (黑白)
涵盖功能:复印/打印/扫描 最大原稿:A3 复印速度:18cpm
可以自己加分,成本很低!

网友:
  这款有人用过吗

网友:
在淘宝上买这个售后怎么样,这个机子的耗材与性能怎么样

网友:
4楼的这款机子不错。。性能很好。价格有点高

网友:
用美能达的机器,复印店基本上都用美能达的机器,这个质量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