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的蓝牙怎么在别的机子上用不起?

楼主(2011-10-22):
我在别的机子上找了个蓝牙,装在另外一台上,可是连硬件都不能发现,换了两个蓝牙也一样,分别把蓝牙换在别的机子上也不能发现硬件,难道拆机的蓝牙只能在本机上用,不能在别的机上用吗?

补充内容 (2011-10-23 18:22):
确实不行,本机蓝牙是专为本机设计,其他机子没法使用。且硬件都不能发现,装驱动有什么用

网友:
不知道呀,没搞过,期待答案!

网友:
有些机子虽有蓝牙接口可相关电路是没装的  还有 你的蓝牙开关开了没有    软件 硬件的开关

网友:
下载驱动试了吗

网友A:
很多机器是有接口在哪里,但是确没有电路,你拆主板可以看到,有些地方的芯片啊,元件啊是空的~~~~

网友B:
主要看看硬件电路有没有少,还有就是软件问题

网友C:
接口或是电压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口或是电压不一样吧

我拆了两台机子的蓝牙,分别在另两台上测试,都是发现不到硬件。这可就奇怪了,那买的蓝牙为什么就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看硬件电路有没有少,还有就是软件问题

我拆了两台机子的蓝牙,分别在另两台上测试,都是发现不到硬件。这可就奇怪了,那买的蓝牙为什么就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机器是有接口在哪里,但是确没有电路,你拆主板可以看到,有些地方的芯片啊,元件啊是空的~~~~

我这样测试过,我把两台都有蓝牙的相互对调,但还是发现不到

网友:
没听说过,,应该通用的吧,用万能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口或是电压不一样吧

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
买个几块钱的放USB口不完事了

网友:
确实不行,本机蓝牙是专为本机设计,其他机子没法使用。且硬件都不能发现,装驱动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