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通病还是怪病?

楼主(2011-10-22):
机型:X201i TYPE:3249-39C
配置:U5400  硬盘是WD250 5400 SATA3
故障:不触发,拔掉电池,单接电源也不触发,电流0.013几秒后变成0
      拆出主板,靠近EC处有片棉布的黑色材料,很难撕下。

      拔掉主板CMOS电池,接DC20V电源,电流在0.016-0.032然后跳到0.7-0.6,内屏和外接屏亮,但3秒后,自动断电,电流变成0。再开机没反应。
      插上CMOS电池,通电后,第一次可以点亮,马上就断电。再插电没反应,跟没拆机之前一样。
      拔掉CMOS电池,通电后立即测量3M5M正常,断电后,同时消失。

补充内容 (2011-11-6 11:55):
BIOS已经刷过,故障依旧!
更换全新的U17(BU77700KVT),故障依旧!
现在我不想再换单桥QM57了,因为这个不像是桥的问题啊!
可能还是某项供电异常或者IBM所特有的检测保护电路问题

网友:
据说X200的机器不插BIOS电池回掉电3次才能好

网友:
测下几个电压呢,除了3V.5V待机还有个1.2V的吧,我遇到过旁边一电容容易坏

网友:
DC20V从保险F7过来,通电瞬间,Q45导通,几秒后,断开。Q22 D脚电平变成高电平

网友:
VINT20应该就是系统的公共电压吧? Q22是受控于-PWRSHUTDOWN,而该信号由U39(TB62514)发出。

网友A:
CMOS电池有电吗 LZ测试了吗

网友:
U39(TB62514),在系统断电后,的确拉低了-PWRSHUTDOWN信号。
强制断开U39的46脚,让Q22始终导通,公共点电压始终保持,还是自动断电,且不再触发。

网友B:
刷个BIOS看看吧,Think的机器X系列爱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多半是BIOS程序坏

网友:
程序的问题,写个blosok!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先刷个BIOS,不行的话,再量各组电压,看是否满足。

网友:
的确是的,待机时,除了3V5V,还有一个1.2V左右的电压,在L27上,位于内存槽的侧面。
此电压跟3V5V同时产生同时消失。
您说的电容是指这个1.2V的滤波电容吗?
可是这机器拔掉CMOS电池通电可以开机显示LOGO啊,说明所有电压应该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有电吗 LZ测试了吗

CMOS电池没问题,电压3V

网友:
有一台x60开机几秒钟掉电,结果去掉键盘就好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看看吧,Think的机器X系列爱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多半是BIOS程序坏

我这里只有X201的没有X201I的,解压完是8M的,你能用吗,官网好像有啊两个呢

网友:
从驱动之家下载了一个,解压出来,是个ISO文件,再打开,里面是空的。难道必须刻成光盘来刷?

我又下载了一个硬盘版本的,必须在电脑里安装后才能升级。打开看里面的BIOS文件,有好几个,据说是需要合成的。感觉好复杂,不知我的TOP2005+能否支持呢

网友C:
这是通病,直接赶SB就OK了,我之前修过

网友:
唉,刚才找到BIOS芯片,是MXIC MX25L64的,自己的编程器好像不支持!

网友:
发布日期:

2010年4月13日

BIOS版本:

1.12-1.07

适用机型:

ThinkPad X201、X201s、X201i、X201T

更新说明:

1、改进了键盘按键输入反应;

2、修复了上一版本在系统下刷新BIOS后,导致预装的64位Windows操作系统需要重新激活的问题;(上一版本光盘版不存在此问题)

3、修复了启动中断菜单有可能不显示的问题;

4、修复了不能通过内置网卡执行网络启动的问题;

5、针对vPro用户,修复了通过USB密钥配置处理的多路配置数据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lenovo.com/ibmdl/pub/pc/pccbbs/mobiles/6quj03us.exe(硬盘版)

http://download.lenovo.com/ibmdl/pub/pc/pccbbs/mobiles/6quj03uc.iso(光盘版)

网友:
这问题有点怪,期待楼主修好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头都要搞 大  !!

网友:
有可能濾波電容不良造成的,修這些板是要有耐心的咯

网友:
你可以叫南桥焊一下,这机器好像南桥好虚

网友:
实在没招儿的时候把一些声卡网卡串口之类的芯片吹掉试试。

网友:
我的机器换了一个U39这个I东芝电源管理芯片,不要飞线,待机电流正常0.05A,但还是不触发,U39我是从T61独显机器上拆的一个BU4176KVT,不知这芯片是否可以用,因为这机先前有人修过,上面这个芯片型号是TB62514FG,不知是否可以代用,而且前维修人员也刷过BIOS,芯片为MX25L6445E,没有此合适的BIOS文件.还请有的传个上来.

网友(点评):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不一样的不要随便代换,人为制造的故障更难修

网友:
可能某个电压在临界点波动,高的时候就能启动,低了就不行

网友:
u39实物型号跟图纸上是不一样的,但应该是通用的,我认为。
BIOS文件我有,直接可以刷,前提是编程器要支持。

网友:
第二个分卷

网友:
TB保护了,查一下TB监测的电压

网友:
THINKPAD的都是这样吧 据说X200的机器不插BIOS电池回掉电3次才能好

网友:
RTC电路问题!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你查热敏电阻没?看看是不是其中一个坏了导致的保护啊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我最怀疑的地方,可手边的资料太少了,花的时间太多,耗不起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 修好了说说

网友(点评):
决定放弃维修,换板了。交换价格会便宜点

网友:
X201  修过几台的

网友:
分享了不见过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修好了上来回过话

网友:
期待楼主可以修复  像你学习下

网友:
这机子真的很难修的,,,,

网友:
其实IBM的线路比较好修不开机不触发是笔记本故障里比较好修的,只有开机当机,不能跑完信号的才难修,

主要是电路你们不能理解,不能理解的话,自然就没有通病可言。

举个个人维修的例子:ASUS Z99N开机屏幕很暗的闪下就掉电,不能继续开机,拔电开机还是一样,跑线路,最后加焊南桥没有用,更换南桥后解决,中途没有动其它的芯片,动过电阻,所以说明白电路的过程,就好维修。
别和我说,这个问题你们都一下子就修出来了,那我无语。

只要主板不烧穿,不开机及掉电的机器99%能修好,

网友:
x200系列。。不装CMOS电池触发是要断电2次,是正常的。。。你断电后不能再次触发,-PWRSHUTDOWN拉低了。。。查这次原因吧。。。是保护了。。。。多查下TB边上的小元件,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前几天修个x300是保险F3坏了

网友:
我碰到的一台X201i 是 电流到60MA左右就掉电 最后查CPU供电 全加焊了下好了

网友:
LZ能上个清楚的图纸吗,研究研究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类问题,期待楼主能够修出来

网友:
貌似是一个电阻引起的

网友(点评):
说的等于没说

网友(点评):
对一个电阻修到过

网友:
实在属罕见

网友:
我怎么觉得你这故障跟 T40 T43 这个机型的触发保护故障有点类似。东芝芯片起保护。这故障确实是难修。
上次修过一台T43的有时可以开机正常。有时一开立即电流0A。最后换东芝小芯片好的。不过听说温控芯片也会导致这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通病,直接赶SB就OK了,我之前修过

你听他的那就惨了,直接干南桥。典型的新手上路

网友(2011-11-27):
LZ这台机修的怎么样了,我今天也接到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正在头痛中

网友(点评):
小弟不才,最后换板(交换的)

网友:
看样子是保护了 新机器真不好说啊 都没修过 查查有没短路 比如U口 网卡 声卡之类的 有没保险断开了 一个个测量过去

网友:
这个桥也容易坏呀,要更换才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压问题
我记得我修过
具体位置忘记了
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期待中  楼主弄好了说声啊

网友:
干掉桥,因为南北集成的原因,你要加焊。

网友(点评):
干桥后,未必就肯定能修好,而且就不能交换了。所以没有冒这个险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10欧的电阻,楼主知道不?

网友(点评):
不知道,我想应该是某个地方保护引起的。虽然我已经换了一块板好了,但心里一直再思考这个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这问题修好了没有,我这也有有一台,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跟你的现象一样的

网友:
我遇到一个是bios问题的

网友:
修好了说声

网友:
应该是主板还有个别的设备不正常工作,主板保护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我解决咯是有个电阻坏咯是在U39的37脚供电问题。

U39 37脚没供电还能产生 VCC3SW电压?还能待机?还能触发?

网友:
修机修得烦啊

网友:
应该是28V升压电路问题

网友:
呵,这个100%是BIOS问题

网友:
期待lz分享怎么修好的

网友:
修好说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IBM T61 X61平台以上的机器 不插CMOS电池自动触发 在维修中有方便的地方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网友:
我们这有两台了,问题都是一样, 都没弄好  X201I的电路超复杂

网友(2011-12-28):
可以打电话给客服问下,有时候客服就能解决BIOS的问题

网友:
楼主我手上也有个X201的机器,是I5 540的CPU。但我这个机器的BIOS确实25X32的,这是4M的BIOS,图纸上都是8M的BIOS,
论坛大家也说这个是8M的BIOS。真的奇怪了,我这个机器是进水的一修,没人拆过的因该是不会错的,但我就奇怪我这个机器
BIOS是4M的也不知道对不对,手上也没8M的BIOS换来看下,我这机器是不跑马

网友:
哥哥啊 不要乱刷bios    有的时候说完bios就会开机之后掉电的

网友:
有时序的话对着时序查查。

网友:
这个板子的话  没把握修  最好就 交换 主板  单购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