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被误格式化了,里面的数据对我很重要。怎么才能恢复过来?

楼主(2011-10-22):
电脑原来装的有雨过天晴,做系统前没有卸载就直接做了,但是装完之后,发现其他盘里的东西全部都没了,里面是一客户给的结婚录像让刻成盘,还没来得及刻呢!现在都没了,而且他那还没有备份。。。  要怎么才能恢复过来?

网友:
还是发过来吧 我帮你整整 QQ236407289

网友:
  去做数据恢复吧。

网友:
数据很重要的话最好不要自己动手。

网友:
先找分区表,如果还不行就下个软件版本恢复。   前提你不能填充东西进去 ,不然神仙来也没有9

网友:
简单的很啊 呵呵

网友A:
这个要不外传 可以给你透漏一点是用一个收费的软件做来的 你发过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不外传 可以给你透漏一点是用一个收费的软件做来的 你发过来好了

你QQ多少 我加你

网友:
还是拿到专业的数据恢复的地方试一下吧

网友:
都要收费涩    楼主在拿一块硬盘  安装好系统
把这个需要恢复的硬盘挂起  安装个易我数据恢复就可以了 很快的  很简单    只要不是硬件上的故障  处理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还有就是我最近发现的  金山毒霸待了一个数据恢复的功能  但是也是收费的    照片 要vip2   数据恢复要 vip7  哟   vip2  你充值10就vip2  了  但是不建议 用 易我就好了  很简单

网友:
分区还在不?如果是分区丢了,就用diskgen找回分区表,可能数据就回来了。

网友:
如果要恢复的数据在桌面上放着的话,估计不太好恢复,要是在其它分区,就非常简单了,在网上下个DISKGEN,或者找个《电脑迷》光盘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