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 冷机掉电

楼主(2011-10-22):
如题,机子完全冷却后,开机点不亮电流0.6多,或者到1点多A掉电,反复开机5-6次热机,才可以完全开启,显卡是全新的,2桥加焊,也是一样,无思路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
在线等,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
这种  问题碰到过, 我是南桥问题,你的自己看下,可以试试我的办法

网友:
南桥 我修过 不过是换的全新南桥

网友A:
EC有没有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吗?跟我一样的问题?

加焊无效,你是重新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有没有换过

EC暂时没动

网友C:
冷机开不了时测下各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冷机开不了时测下各桥的电压

那时候机子装好的,不是每次出现0.6,第一次出现,后面2-3次是掉电,再后面才开启

网友C:
这可能是桥本身的问题了,热胀开启,冷缩说明没接触,桥虚

网友:
楼主可以用烙铁分别放在三个芯片上,分别判断是那部分问题,然后再确定呀。楼主不要盲目的搞桥呀

网友:
虚焊了,不关是桥卡,还有EC等

网友:
楼主可以在冷机的时候(0.6)测量下那个电压没出来。或者你用风枪加热下南桥后开机看会不会开启。我用这样的方法经常修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可能是桥本身的问题了,热胀开启,冷缩说明没接触,桥虚

第一次0.6A多,供电正常,时钟没测,复位没有,第一次这样的电流很难出现,大概只有换个桥再说

网友D:
这个不是没装MODEM  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好了没有啊分享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没装MODEM  的问题吗?

不是,前面几次开机不显,等机子稍微热点,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换南桥无效
,高手分析下,0.6A电压全出,冷机很久,开机第一次才会0.6

网友:
是不是反复重起了,如果是有可能是MODEL不良哦,试试!

网友:
能上电后就一直正常吗?要是一直正常我认为是某个原件性能不良。而电容的可能性最大。
期待结果!

网友:
南桥虚汗   I/O也有可能  尤其是大的那种I/O

网友:
io 跟换过,南桥也换过,显卡新 的,北桥加焊过,冷的时候EC一个PG发给南桥的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