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1-10-22):
   电脑开不开机!主板灯不亮。风扇不转,总之没有一点开机的迹象!!!!!!!求大虾解释!!!!电源‘内存都已换过。。仍然开不了机。cpu也换了!!1仍旧没有开机的预兆!!!!求大虾不惜笔墨。给出正解!!!!

网友:
在线等正解!!!!!

网友:
   你这是不开机么。。。  这是不触发。。。          量触发的五个基本条件啊。

网友:
短路 了吧

网友:
开机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
把PS_ON跟 GND 短接,看会不会开机?
第二种:
跳过开机箱的开关,你实短接PW+和PW-,看会不会开机?
第三种:
(这个方法是看主版的型号)当我们把ATX电源插上,这个时候IO的一根引脚有5V待机电压存在,我们短接这个5V电压的引脚和一个GND引脚,也实现开机(如果没记错,因该是这样。你自己去探索吧)

网友:
是啊 看你叙述的现象是不触发 可看你的操作迹象像是不开机 搞不清楚

网友:
谢谢啦!我再试试

网友:
你的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啊,如果是台式机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A:
新手请教,开机不触发的5个基本条件,请不吝赐教!

网友:
换主板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请教,开机不触发的5个基本条件,请不吝赐教!

触发排针要有3.3V 到5V的跳变,  CMOS电池要有2。5到3.3V的电压、南桥要有3.3V电压  南桥晶振要起振、跳线帽要有3到5V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触发排针要有3.3V 到5V的跳变,  CMOS电池要有2。5到3.3V的电压、南桥要有3.3V电压  南桥晶振要起振、跳线 ...

非常感谢,‘触发排针’是指的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触发排针’是指的什么啊?

     一般在主板的右下角,  有几排竖着的针,  通电以后一表笔接地,一表笔划过去,有电压跳变就OK

网友:
那个镊子,插入电源24针接头中的绿线和黑线。看能开机不??

网友:
把主板拿下来试试,我碰到过,电源什么都是好的,可能就是短路

网友:
换主板试试

网友:
不开机啊,强制开机试试

网友:
小白的,说了你也修不了,还是找电脑公司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