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3

楼主(2011-10-22):
         一台三星R503机子,开机不显。电流跑到1.08不动根据经验判断是显卡坏了,换显卡之后,试机电流跑到0.03等了有十多秒之后电流一下又跳到一点多伏不动。现在是没有思路了,有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吗?

网友:
北桥 焊一下

网友:
你确定现在还跑U

网友:
显卡下面没短路 很有可能是北桥啊

网友:
都不显示,哪里还跑U.北桥也重做了,电流也是跑到0.03停一下之后又上到一点多就不动了。

网友:
你显卡做好了没哦~~~~

网友:
最好仔细重做下显卡,0.03 ,CPU都没过呢。

网友:
短路保护了

网友:
0.03  的时候看看什么电压没出来  都正常的话看下RTC电路

网友:
反思一下是否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显卡做短路了吧?有没有检查过噢

网友:
楼主说的跑到1.多的电流很模糊的  电流表主要是看有没有跑码  不是看多大的电流

网友:
没有听明白 麻烦楼主说得清楚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