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怪问题 看到的进来研究下

楼主(2011-10-22):
  接了个T400不亮机 到手拔掉电池开下没开 然后拔掉CMOS电池清下亮了  以为就是保护了 开机不进系统合集给做个系统 怎么也没做了 外挂他硬盘死机 硬盘应该有问题 后来用自己硬盘测试 发现个奇怪问题: 清完CMOS之后正常两次重启开机之后 可以一直亮机只要关机或者重启机器就不亮 不是暗屏但跟暗屏现象一样 进系统的声音都听的到 仔细看屏幕也没暗影 然后在清下CMOS 机器重启两次有可以正常使用了 只要已关机或重启就又不亮了 清CMOS又好  就这样 我有点盲目了 怀疑BIOS是16脚的刷下不到费劲不, 不到啥问题 清路过的给点宝贵指点!!! 三克油

网友:
不行的话。看图纸修

网友A:
会不会是休眠键在作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休眠键在作怪

我也在想  这个休眠键我还没找到  呵呵  我看不太像 为什么第二次就不正常呢 什么都没动

网友C:
到官网在线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官网在线刷BIOS.

这个没试过呢在网上   BIOS有办法刷了  在研究中

网友D:
先刷个BIOS吧,搞定了告诉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刷个BIOS吧,搞定了告诉大家

    好  你等着吧  研究BIOS呢  论坛都4M的  我不到我用编程器提出来的为啥是2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  你等着吧  研究BIOS呢  论坛都4M的  我不到我用编程器提出来的为啥是2M

看看是不是版本号不一样!

网友E:
你清了bios后有米有再插上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清了bios后有米有再插上电池的

没插啊   CMOS电池倒是插上了

网友B:
   为什么我备份出来的BIOS是2M的 论坛下载的都是4M或8M的呢  刷上了都不亮  后来又刷回自己的  也不亮了    我有点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备份出来的BIOS是2M的 论坛下载的都是4M或8M的呢  刷上了都不亮  后来又刷回自己的  也不亮了   ...

这个是分段的,要设置下才能全部提取,还有T400可以用专用工具刷的,硬件加软件一套有卖的,论坛上就有,你可以搜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想  这个休眠键我还没找到  呵呵  我看不太像 为什么第二次就不正常呢 什么都没动

休眠键就不要考虑了,这个很不实际。

网友:
IBM T400的BIOS基本上都刷不了的,,那个座子很特别的,买很贵的。同时T400的是采用磁铁来休眠的。这个也可以排除,,建议你换跟屏线试试,那个很喜欢坏,坏了还会引起很奇怪的问题。T400的死机倒是很好修的

网友:
  T400的BIOS  我用编程器刷几次都显示成功但就是不开机   最后换个T400的BIOS 好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

15890118237 -1 下次不许灌水了啊

网友:
问题还在BIOS 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官网在线刷BIOS.
目前还没研究过在官网怎么刷呢 你这么一说 我去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