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X5 17寸液晶显示器不通电故障

楼主(2011-10-22):
一单位飞利浦170X5 17寸液晶显示器不通电,拆机检查发现坏了一个250v,3.15A的保险,一个ST的电源开关管,主板背面有四个电阻有点烧坏的痕迹。现在主要是找不到合适的电源开关管,也不知道可以用什么电源开关管替代,特向基地的各位师傅同行讨教。

网友A:
6A 600V以上的场效应开关管都可以换,如7N60 K2645

网友:
K3116也好用

网友:
恩,学习了,一般都不知道怎么代换

网友:
07N60  06N80 K2141 K2645 等等。。。。。。。。

网友:
这种开关管都是高频管吧!

网友:
现在电源板坏多件的都懒得修了,直接换新板了,坏板用来拆件

网友:
问题是找不到啊!

网友:
多处故障,换电源板省点事,与找的配件成本差不多,又不怕几天后又拿回返修

网友:
现在公布上次显示器修理情况,在此先感谢基地论坛中的同仁,开始找了几个坏的配件上去,电压有了,但还是打不开,最终选择了换板,不过这款板子还真不好找,最终跟一个液晶配件批发商找了个170S5(原来的板子是170X5)的板子换了上去,一切OK,至此该显示器修复完毕。

网友:
前天有块电源板烧了ax1202,找不到配件。顾客有急用,所以换了整块板

网友:
其实换板也没必要找相同型号的,只要输出电压相同的板子改装就行,至于固定位置我一般用手电钻在PCB或是屏蔽罩上打洞,然后上塑料膨胀管或是捆扎带,比找专门的配套板子方便、成本还要低。

网友:
是啊,做维修就怕钻牛角尖,效率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我们都用K2141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6A 600V以上的场效应开关管都可以换,如7N60 K2645

这种开关管一般都是MOS管,像你说的都可以换是不是不用管P  N沟道啊, 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