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显不亮

楼主(2011-10-22):
我有几块主板检测卡走数正常也有开机“嘀”一声的正常开机音,显示器有信号但是就是不显示,怎么回事啊。没有独立显卡槽只有一个集显。请问这是哪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
加PCI的显卡可以显示不呢,一般都是集显到北桥有断线的

网友:
量下阻值,正常的话就重新做下北桥,要么再查查那集显三根线上的元件,尤其是上面的门电路

网友:
跟北桥有关

网友:
我前几天一块联想主板,集显花屏,心想集显是北桥管,抱着试一下的心理,加焊北桥,装上后OK了。你也可以试一下,反正不是虚焊就是之间的线路有问题了。

网友:
先打显卡的对地阻值..

网友:
我们也常遇到,集显又没独显槽,就只有到回去修,从VGA接口找回北桥,如沿途有坏件换掉,如无就只有干NB了。

网友:
北桥加焊一下,一般都能好

网友:
测RGB 行  场波形,看是哪里出的问题,一般中间还有个7408的门,可以换下试试,要不就是有断线和桥虚焊。

网友:
重点检查行场同步信号
这2 个信号一般从NB 出来后经过个门电路  .....

网友:
独立的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