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楼主(2011-10-22):
一台gateway z07机子,进系统就掉电,连续启动几次,启起来又是正常的,进PE又不掉,在论谈上也搜索了一下,以前很多人也修过这样的类似的机子,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相信高手还是在其中,这类机子应该属于通病,一定有解决办法的,因为并不是我一个人遇到。高手们出来解解吧

网友:
我一台旭日150进水机也是这样,
修亮了,可是见到WINDOWS LOGO就掉电,
现在装个 SP1版的系统还能用,你也可以试试。
同求思路!!

网友:
进PE不掉电,那你就重新装系统,别打驱动看掉不掉,不掉就有一个一个驱动打上去,打到哪个掉电了你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为了拿点分,顺便学习了

网友A:
不装驱动看看

网友:
上次碰到过,换了个硬盘好了。、

网友:
先不打驱动试试,不行再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这样的方法试过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驱动看看

就是不太稳定,冷机开机要开三四次,一开机来再关机又开机没得问题,等几个小时又是一样的问题,先软件后硬这都知道,一样的没有用

网友:
论坛都有人说过了  显卡的供电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