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85上网本本不触发,有谁见过没有

楼主(2011-10-22):
这台本本用4位电流表看待机电压为0.001(电压是不是低了)。主板上除了19V外其他电压都亮不出来。开关电压也是19v(这个电压对不对啊)。主板上看不到几个供电芯片。有谁修过这种板子没有,又没有
电路图
,实在是无从下手啊。
芯片
供电芯片
不触发

网友:
你看看19V有么有到3V5V的电源管理上啊 跑下线路吧

网友:
期待结果哈,菜鸟拿分

网友:
没有电路图,跑电路也跑不出来。

网友:
这种机器估计是后级有短路导致的

网友:
要查待机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这机器是用12的,19肯定不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