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一黑网吧主机开机进系统就看到鼠标箭头.

楼主(2011-10-22):
    刚刚接一黑网吧主机开机进系统就看到鼠标箭头.   其他什么都没有的 ,箭头还可以动的  。第一反应就是

   1: CTRL+ALT+DEL    任务管理器么    找到管理桌面图标的那个文件 。   但是客户的盘里面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文件 。

   在找备份文件没有。没有.GHO结尾的文件。

  2: 准备干系统的  ,盘子都放进去了 ,问了一下客户网吧多少机子 ?10来台  用的什么管理软件。迅闪

   我就想系统做了还要给他装管理软件 麻烦 。

3: 找到一好机子把硬盘挂他机子上,在我好的机子上把那个文件找到先把桌面搞出来再说。 再把(explorer) 这个文件复制到他那个硬盘里面 。
                          重启机子 OK

      (  注意:
                       装系统是最好解决软件中毒的问题, 但是需要问清楚客户里面的情况 比如客户有的电脑装的用钱买来的正版财务软件  。 那就是  系统千万不能装的  还要问清楚客户资料存放在那个分区。    以上情况给刚刚学习电脑的看下  。

网友:
总结果出来就是那啥有问题?

网友:
这个文件存在C盘哪个文件下的,我看我电脑上C盘有两个文件有这个文件(我是WIN7)。

网友:
既然是网吧的机子,配置应该是一样的吧,用GHOST对拷(disk to disk)一下什么软件问题都解决了,最后在修改一下IP就OK了

网友A:
只要分区对分区烤就好了,哈哈,系统区一般2~3分钟就好,烤好了,改下IP!OK!

网友(点评):
网吧的机器上硬盘都是一样的,你如何能分清楚哪一个硬盘呢?我们都是直接利用晚上网吧关门后,ghost的广播方式同时安装几台机器

网友:
那个文件怎么找的

网友:
来看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这倒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是啊,但是主盘从盘部会设置啊。

网友(点评):
sats没有所谓的主从关系

网友:
嗯。谢谢楼主还想着照顾新手

网友:
导致这个问题出现是什么原因,能解释清楚一点吗?为什么要复制这个,看不懂,详细点

网友:
来个对拷就行啊!  分区对分区

网友:
楼主请详细一点说明,不然看不懂。

网友B:
网吧都是无盘系统,怎么个对拷法?

网友:
发现,坛里灌水的贴子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吧都是无盘系统,怎么个对拷法?

有时还要用安装盘 按R修复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时还要用安装盘 按R修复呢

那你试过这样修复没?网吧里的机器有光驱?这修复也得服务器里修复的,如果不是所有机器都这样,那这机器重启一下一般能搞定,所以看到网吧里的网管,都是青一色的  一指禅~~~~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就是个EXPLORER文件删除了吧..拷个是最快的.

网友:
进不去安全模式吗

网友C:
哥,我说的是服务器上 按R修复啊。客户机都没硬盘,修毛毛啊

网友:
服务器大部分是WIN2003
现在这边全是LINUX服务器了(黑吧)

网友:
还行,只缺这一个文件

网友:
我们的黑网吧·····大部分电脑配置怕都不一样,上网计时都是玩闹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我说的是服务器上 按R修复啊。客户机都没硬盘,修毛毛啊

这下明白了。呵呵

网友D:
那黑网吧我不知道是什么样    但一般的都是无盘的    用网卡引导的       那网吧老板也是    怎么会中毒了    肯定没事跑主机上看黄页    要不有路由是不会中毒的       要不就是那个黑客恨那网吧   想搞挂它  做死的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试过这样修复没?网吧里的机器有光驱?这修复也得服务器里修复的,如果不是所有机器都这样,那这机器 ...

网吧很麻烦的  不是家里的台式机

网友:
典型的系统浏览器explorer.exe文件丢失,用win PE工具碟进入C盘然后U盘拷个进去就搞定了,硬盘对硬盘太麻烦了~~

网友:
学习了 希望对我们新人多发点实用贴

网友:
黑网吧很少用无盘吧

网友:
不会是EXPLORER.exe被木马给改了吧?

网友:
来看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分区对分区烤就好了,哈哈,系统区一般2~3分钟就好,烤好了,改下IP!OK!

我晕,你自己都分不清主、从盘?汗的,还网刻,我无语!!

网友:
切,看看10几台机器的黑吧,还无盘呢,想不明白,谁有钱那么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黑网吧我不知道是什么样    但一般的都是无盘的    用网卡引导的       那网吧老板也是    怎么会中毒了  ...

   呵呵, 其他盘里面 黄片有20G多的, 1TB的蓝盘。 不中毒才怪 。

网友(2013-03-22):
这个是的注意!学习中

网友(2013-04-28):
来个最简单的、网络克隆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