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个问题~二手屏幕你们一般怎么卖啊!

楼主(2011-10-22):
回收的19#屏幕比较多!
一直都是修好后再卖掉!!大家都卖多少钱一个啊!

我现在一般都是350卖掉!!问题就在这了!感觉不合适了!没修的屏只要屏没问题,我们这有人收300一个!
咱费半天劲修好了,成本加人工才值50块钱!
而且不卖给客户旧屏,没准还能卖给他个新的,还能多挣点!

把价格涨上去吧,也不合适!!感觉350都狠贵了!毕竟有的杂牌屏才5 6百一个!好歹也是新的!人家客户不可能花4 5百弄个旧屏吧!

网友:
那就只能看你的嘴功了 有的时候技术过硬不一定能赚钱,现在的人精明的很。抓住他的心里,旧的也可以卖个好价钱!

网友:
19 旧的能卖到350都不错了...现在19新的才多少钱一片..也就在400左右

网友:
屏这东西没有什么真不真假不假...只有原厂原装和山寨组装(用山寨组装这个词都有点言重了)..反正那玻璃是假不了.玻璃绝对是原厂出来的 ..现在好多屏都是组装的.就打比方买BOE的玻璃回来.自己找下游的背光厂商.买背光回来 .把玻璃装上.就是一片液晶屏.但估计不敢贴上BOE的LOGO..只会贴上自己公司的LOGO...现在19显示器才卖多少钱,,,AOC19宽的卖600左右..HKC19宽LED的卖589....像现在2线甚至3线品牌的显示器..十有八九都是用的组装屏.机器内部拆开里面估计找不到一个五金件.估计像HKC.SANC等等很多都这样干 .控制了屏的成本.人家才好降整机的价格.
   再说到组装屏的价格.也都是按级别来卖.有0.0.0         0.3.3        5.5.8...类似那些什么A+ A级别一样吧..解释一下0.3.3是什么意思..0个亮点 0个暗点.但总数加起来不超过3个.  其它类似...
  不能再说了..我怕人肉..也怕跨省...

网友:
补充一下..组装屏 常见一般都是保1年或者1年半...你去买原厂的玻璃.原厂给你的保修期也差不多是这么长的时候 .几乎不可能给你保3年...显示器厂家承诺给你保3年.他也承受 一定的风险..你要是买了他的显示器.但中了潜规则的话..就没得保了....

网友:
看样子以后收的屏不用修了!!!直接300卖掉还是挺合适的!

网友:
二手屏不好卖,用户一般算计一下,都应到不划算,最终还是卖台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