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怪病

楼主(2011-10-22):
联想g450机子摔过 开机不显示 赤坂开机正常 亮了 装机  再开机不开机按开关没有反应   现在是主板  与开关连接线瞬间拔掉开关连接线就开机 插上开关线不开机 开关没有电压 拔掉开关连接线开机电压出来了 侧别的料板也没有电压   现在是拔掉开关线接线就开机 不把不开机  那位遇到过种情况的 说说怎么修    io也换过了

网友:
肯定是开关线的问题吗。看看是不是吧电压拉低了

网友:
说的好乱,我头都晕了。 不装开机板。飞根线出来强行开机。先确定是哪部份问题再说。

网友:
应该是其他地方有短路的地,引起的,你在仔细的查一查吧.

网友:
楼主先看看开关是不是好的,没问题就查查SLP--S3等开机信号。(上次碰到一台就是摔过不开机修好后会自动开机,结果是SLP---S5和其他的电路短路了造成的)。

网友:
这个开关板好象有点贵

网友:
换个开关线试试看看!

网友:
检查你的开关板吧

网友:
确定是哪边的问题在查呀  要是开关这边的问题应该好解决

网友:
开关那边有没问题哈?

网友:
重新飞一根线到开头上吧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查啊,会有收获的

网友:
最好找一个量量 。看看是不是短路不良了

网友:
就是接上开关版 就不触发了是么。
接上开关板 就对地了,没有3V了是么?
开关版测测被,就那么大的东西,找哪对地了。

网友:
你的问题好乱,不上电一般就是几样,你查一下,开关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走飞线试试看吧

网友:
开机信号有没有断线

网友:
哈哈  这话重复的   那就拔掉用表笔打下看看好使不  先测下开关是不是连了啊

网友:
我想问题就出在这个开关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