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急

楼主(2011-10-22):
    昨天晚上一客户拿来一三星 R439  的笔记本 装WIN7的系统 原来的是上家没有给激活 用了一个月机子开机就提示你的系统不是正版的请安装正版操作系统  我重新装了WIN7的  怎么也激活不了 。我安装的是带自动激活的,安装好还是没有激活的状态。(客户非要WIN7的)

    本子还在我这 。各位有什么办法不 ?请各位出出主意,万分感谢。

网友:
一、叫客户买正版。
二、刷BIOS

网友:
刷吧 只有这样了

网友:
用那个优化大师 可以激活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再点一下激活又可以用一个月, 有的本子激活有点麻烦的。

网友A:
用激活软件不行吗

网友:
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激活软件。不知道楼主是否中意可以试试还没失败过

网友B:
你装的WIN7 就是没激活的吧。。。。在换个破解版的。。在试试。。不行先备份。然后上网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装的WIN7 就是没激活的吧。。。。在换个破解版的。。在试试。。不行先备份。然后上网下BIOS

系统是自带激活的, 而且我自己也用软件激活过 ,就是没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激活软件不行吗

不行 ,还是没用 。

网友:
有的是激活不了的

网友:
有激活软件的,楼主去百度找找应该很多吧,多试试,当初我的电脑也是这样,免激活版本的装上硬要激活,搞了半天,

网友:
能不能全格掉的    可以的话就全格在装试试

网友:
加我QQ吧 450362863

网友:
叫他加钱就行了呗·   三星的  注意下哦   BIOS   I/O (micome) 资料最好一致

网友:
我遇见过戴尔笔记本出现这情况

网友:
win7反盗版比较厉害

网友:
用激活软件就行啊

网友:
下载个激活工具。。右键以管理员的身份打开。。激活就好了。。

网友:
先刷BIOS,再装系统,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