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电源只有待机5V

楼主(2011-10-22):
电源功率管,保险,功率管周围的二极管,烧毁,元器件更换后,只有待机5V,IC是EST7502B,其引脚也只有5V,无其他电压,请问,还有什么原因能造成无电压输出?,谢谢

网友:
你说的是台式机的电源 吗

网友:
是,是台式机电源

网友:
功率管的发射极的电阻正常吗?将检查的关键部位的有关数据也公布一下先,好分析的。

网友:
IC7502只有5V是对的,不一定坏,但是和WT7520是一样的,你可以网上搜一下,查工作状态。

网友:
代换下IC是EST7502B 在检测一下,待机正常 。无开机说明电源有负载,起到保护。

网友:
检查一下二次电源的两个驱动管,的好坏。后极整流管是否击穿。最后换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