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这几天修得主板经验共享下

楼主(2011-10-22):
1.g-surf365四秒断电维修。
华硕AM2主板四秒断电只要修不跑马即可,首先量内存电压1.8v电压很好,vcore电压1.1v正常,AM2主板还需要额外的VDDA2.5电压,一般在cpu座旁边电感可以测试到,测试电感两端都是0.25v电压很低,打开板子的点位
得知VDDA2.5V电压受控于AS324经过一个电阻连接到本体表示为W1P的NPN的三级管子出来2.5vVDDA,量C级电压3.3v正常,B级电压是4.2v不正常,正常是B级的低电平才能导通,仔细一看三极管中间烧了个小泡泡,从非板子上找了W04的管子,B级电压0.1几付,E级稳定在2.5V cpu座旁边的电感电压也出来了。上cpu跑马成功点亮显示器
2.一块M2N61-TVM/S非跑马,没有内存电压1.8v。换掉上下管还是如此。此机子的内存电压是由控制芯片APW7120产生的。1脚12v、5脚12v、7脚0.2v。APW7120跟9214原理一样。7脚高电平才能产生内存电压。跑了下线路7脚外接没有三极管控制。APW7120很少,找了个新的9212芯片7脚高电平了还是没有电压。思考了会从旧主板对换了个9214上去内存电压出来了,跑马了。该死的新芯片害我一分钟的事情花了半个小时。
3。不知道此主板是什么,上个图片 一共26片。好像收银员用的电脑都是这些,修好一块100。嘎嘎,又得修过大部分没有修过。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跑马。最不好修,bios刷过,总线量了,IO换过还是如此。cpu是坐焊上面的使劲压了跑马了,加了点焊膏送给BGA,十几分钟过后装上内存跑马了。接下得15块绝大部分都是加焊cpu,有的内存不过加焊南桥OK的还有的别人加焊过南北桥和cpu要修一段时间了。
4.一块杂牌主板换过电池几天就没有电。没有电的时候要卸载电池才能开机。首先跳冒是没有电压。™调反了。跑coms电池所连的东西,连了个电容把电容摘掉。试了几天电池电压还是3.3v每次都能开机。

网友:
第一例 的三级管CE级开路,并不是你所说的B级要低电平CE才导通,BGA的CPU加焊用不了多久就返修的

网友:
第一块板子 修好后三极管VB=0.1V, VC=3.3V  VE=2.5V , 是这样吗?  NPN的, 我感觉有些不对啊

网友:
再回来拿起来重新上珠子 呵呵

网友:
活不少呀,小板都修的到。

网友:
谨记在心,多多交流。返修就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