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进系统的声音,屏不显,外接也不显,

楼主(2011-10-22):
一个宏基的本,摔的,屏碎了,换屏后白屏,外接也不显,屏供电也正常,
LED的屏,换了几个新屏都一样,可以进系统,开机,关机的声音都正常,
求高手帮忙

网友:
显卡是独显还是集成的??

网友:
外接有可能是不支持或者你没切换过去,
确定换的屏没问题的话,白屏供电应该是有了,
信号没过去,信号线,一条一条的测吧。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能回复,显卡是集成,加过北桥了,还是不行,

网友:
听声音进系统后再外接 ,切换也不行

网友:
高手能给个建议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吧

网友:
不是屏线的接口出问题了啊 看看有没有变形接触不良才是啊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一个小的问题 就是看到罢了 还是好好看看吧

网友:
看看市布是那里有掉件

网友:
为了拿点分,顺便学习了

网友:
屏线 和桥中间断线了吧  打下 屏线上面的数据线的阻值看下是不是一样 就知道是不是这边的问题了

网友:
                         ........

jyyz -2 严禁灌水 看你分不多,少扣点吧,

网友:
看见你们说得 学习了

网友:
有显卡的先做显卡,没显卡的考虑加焊北桥,不过摔过可能掉点

网友:
屏线有问题感觉可能性很大

网友:
测一下屏接口和屏线吧

网友:
看下板子变形没有?

网友:
屏码片换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