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版问题

楼主(2011-10-22):
请问用通用驱动版换新通用驱动板要写程序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学习中!

网友:
高手解释一下吧

网友:
原来是不用的写程序的,对正接口就可以了。或改一改线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是要写的呀,不写怎么用呀!!!!!!!!

网友:
屏一样就可以了 顶多LOGO不一样

网友:
现在有免写的板子了,,,

网友:
买的时候有说明,免驱的 需要改跳线和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