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 se cpu没有电压不复位维修

楼主(2011-10-22):
asus p5kpl se cpu没有电压不复位维修!测内存电压1.86V 内核电压0.14V vtt电压1.24V  复位电压0.22V  开机故障为不跑马!!没有复位!!cpu电压不正常!!更换cpuic 故障还是一样!!!以前修了好几块这样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大家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北桥啊  加焊下北桥吧

网友:
换了IC,要看IC的VCC BOOT EN信号,是否都满足了,看IC是否作
上管和下管都是好的吗?

网友:
南北桥的供电和总线供电正常不,只要一个电压不对都不会有VQ的

网友:
基础不好!!!难修啊!!!!!!思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