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拆的显示器,六灯的!

楼主(2011-10-22):
现象灯狂闪

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

最后灯能正常点亮,但屏花了!

网友:
                         .................

悦颜浅笑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有问题呢????????????

网友:
换个电源或驱动板点屏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确定屏没有问题。

网友:
新买的高压板,可以点亮灯,驱动板带别的屏都正常,确定是屏的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坏的!没屏的资料!是LTM-201u1-L01三星的,第一次换高压板还好的呢,第二次就花屏了!装的时候有静电,还对屏的框架放电,不知是不是静电打坏了?

网友:
这是什么显示器,可是很山寨呀,,

网友:
山寨加水货 烂的不可复制

网友:
我觉得是你再装回的时候不注意卡扣压伤了液晶屏了,你粗心了,我也遇过?

网友:
还是压到屏或屏线了,估计屏报废的可能性大。

网友:
第一次正常,第二次花屏,基本可以说是屏被你弄坏了!!

网友:
屏坏就没有必要搞了吧!

网友:
悲剧了啊~!

网友:
高压板的故障你拆了屏干吗?

网友:
我店里就又一台AOC 的显示器22的  6根灯管。  你在看看是不是  屏线没插好。。

网友:
6灯还没修过

网友:
没事拆屏干嘛啊  悲催了吧  换屏线试试看 屏也不是那么脆弱的。。。

网友:
有的时候,电容出问题,什么状况都会遇到的。屏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是软屏线开了吧   听说可以焊接的  要80米也 不一定好  好吧你的屏当掉了

网友(点评):
同意,应该是楼主拆装的时候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