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急,·····OPTOMA投影电容爆了,漏出很多液体

楼主(2011-10-22):
请问师傅们投影仪的电源板上420V 82UF的大电容两个都爆了而且漏出很多液体。测这个板子的保险烧了,目前还没发现有其他什么烧得。我想请问下这些液体会不会导电,现在这些液体到处都是,线圈里面也有。如果导电还有救么?
在线等。谢谢
投影仪

网友:
先更换相应的电容与保险看能上电吗?

网友:
电解电容 顾名思义流出是电解液,能导电的。无水酒精清洗后烘干再通电吧,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实践真没测过电解电容的电解液是否导电,总觉得不太可能导电,否则电容的漏电流岂不是很大。宁可信其有吧,可用无水酒精洗,或者超声波清洗

网友:
先用酒精洗洗,再量量有短路的地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