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 c盘可用空间问题

楼主(2011-10-22):
这是右击c盘属性,从中计算出我应该用了6G左右 是吧

这是打开c盘后所有文件,隐藏的也全部显示了,全选后属性 大小3G左右,也就是用3G吧  可是上面算出是6G啊 那些容量呢? 晕了、、、怎么回事呢 ||????

网友(点评):
页面文件占去了,你的内存越大占的页面文件越多,C盘的空间也就占的越多

网友(点评):
没有全部显示出来,还有系统文件,而且每看到你的隐藏文件现实出来了.中毒了吧.

网友:
你 用得起嘛。有些事情就是那么怪得不知道怎样解释也解释不了啊。你那个可能是系统错误哦。只要 用的起管他呢解释不了嘿嘿第一次看到。

网友:
有一部分文件是系统保护文件,你就算是显示隐藏了也看不到,还有一些系统把页面文件也放在C盘,也就是虚拟内存,这部分空间也要扣除,你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这是个很入门级的问题啊

网友:
病毒吧 LZ不用那么较劲吧 现在的硬盘大 没有必要较劲几个G了吧 哈哈

网友(点评):
那是因为你不懂 晕、、

网友:
    重装系统呗 。LZ

网友:
都有道理  借鉴拉

网友:
空间隐藏啦?又隐藏文件

网友:
你点C盘符看属性的容量和你进去C盘看到的应该是一样的,你现在看到的不一样,那是你只是把隐藏的文件显示出来后选上了,还有系统文件你可能没有让显示出来,他们也是隐藏的,所以会少的。

网友:
把隐藏文件显示出来看看

网友(点评):
晕 我全部显示了好吧

网友:
这个也要问?。。。

网友:
从您提供的图看,隐藏文件没有全部打开吧!

网友(2012-03-06):
一方面,虚拟内存应该没算进去,估计也得2G吧
还有,假如系统自动备份的时候,还原点那部分也没算进去
最后,文件的实际体积和占用体积有差别,这要看磁盘的簇了
考虑了上面三个原因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