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RD1-V老烧管子

楼主(2011-10-22):
华硕P5RD1-V,PWM:ADP3180,驱动芯片ADP3110,都换了还老烧管子,不知如何是好呀,请教高手指示

补充内容 (2011-10-23 12:36):
修了好久终于解决了,原来了上下MOS管发热太大都有点虚焊了,肉眼看不出来的。

网友:
看看各管的波形

网友:
主IC,和副IC一起换,换好后在加电试
我以前也碰到过一块主板,先就是一起换了就好了

网友:
有一个电流检测脚吧

网友:
看下上管控制电压是否一致   查一下反馈电路跟驱动脚电压有无异常

网友:
PWM  和驱动芯片和场馆 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