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键盘除了开关,其它键无作用

楼主(2011-10-22):
一台ThinkPad X200进水机,键盘只有开关键有作用,能进系统。刚开机能按F1进BIOS,但是进BIOS或者进系统后,键都无作用了,外接USB键盘一切正常
换过键盘,南桥,H8S,BIOS芯片,
H8S芯片附近电阻都测过,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LZ你测一下键盘引脚的对地阻止是多少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从键盘进水的花 就只能换键盘

网友:
是键盘接口附近进水了吗,量一下键盘接口(主板上的)

网友:
键盘接口测量过没有短路,但是键盘接口有两根针的金手指腐蚀了,我用刀片刮了一下也没用

网友:
来拿分顺便学习下

yzz163 -2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