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G JJ 们。我这个板子一路风光跑到7F 00 正常。就是不显影

楼主(2011-10-22):
求助GG JJ 们。我这个板子一路风光跑到7F 00 正常。就是不显影,加上独立显卡也是不显影。换个新的照旧。所以就郁闷在这了,老大哥们。DD 在线等待你们啊。~~~~(>_<)~~~~

网友:
你确定你的显示器和VGA线是好的?

网友A:
板子能跑马不代表肯定正常,你接上报警喇叭,听听是“滴”一声,还是一长二端的“滴”声。

网友B:
处理好外设 可以考虑桥了

网友C:
上假负载查PCI-E的主供电和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能跑马不代表肯定正常,你接上报警喇叭,听听是“滴”一声,还是一长二端的“滴”声。

不好意识。喇叭不响、、、、、、、、、、、、、嘿嘿

网友:
上图吧,你的板子会不会是NF核心的板子?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假负载查PCI-E的主供电和时钟!

时钟 好像对地短接 都有阻值。  应该正常啊,假负载 倒是不真明白了? 哥哥有具体点的材料么?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处理好外设 可以考虑桥了

其它基本没啥问题呀。桥? 坏了能走到00 7F么?额???  M迷茫

网友:
集显和独显都归桥管 加焊下试试

网友D:
加焊一下北桥吧,我遇过这种问题的。加一下桥就好了/

网友E:
兄弟焊吧,就干北桥,焊了就好了

网友:
OK后记得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焊吧,就干北桥,焊了就好了

好。会不会出意外???哥们你有过先例,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一下北桥吧,我遇过这种问题的。加一下桥就好了/

恩恩  好的,我试试吧。不会出其它的事故吧、????嘿嘿   给自己留好后路、、、

网友:
这这种问题 桥的可能性最大 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同时影响集显跟独显的了

网友:
人工增压试试:手按桥的散热片开机。我碰到过机箱立起来就没事,平放就不显示。

网友:
如果桥虚焊的话你轻轻敲几下或按几下就会有反应。
但是你的诊断卡能跑马,又无图无真相,不好说

网友:
一般 情况下应该 外置的问题 独显都没有 不会吧。。。

网友:
做个土炮焊桥吧,不过这样的一般也不修了,会返修的,用不了多久,

网友:
压一下北桥试一下。一般是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从显卡插槽打一下到北桥的阻值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故障,焊了就好
不过,不要用力过大哦
哈哈
修好给我说下

网友:
别搞了  刷个BIOS

网友:
刷BIOS
加焊桥(如果是独桥,成功率较大)
更换桥

网友:
同志们,经过内心的挣扎。我焊了。。。。。。。可结果、、、、、、、、却好了 嘿嘿。  谢谢大家 啊!!  (*^__^*) 嘻嘻。。。  爱死你么么了

网友:
都跑到这个地方了。问题不大。估计就是虚焊的可能性大些了。小菜。

网友:
测一下接口的阻值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干北桥吧】、

网友:
郁闷
多给点具体参数啊
你这家伙 图都不上  你还发帖  需要那么懒吗?
  之前论坛说过了  不上图发帖要处理的!!!

网友:
嘿嘿。 咱的数码相机对象拿走旅游去啦! 唉。。。。我也很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