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0求助

楼主(2011-10-22):
HP CQ320灰屏,开机或待机重启时图像文字保持时间不超过1秒,就飞快的左跑或右跑而消失。有时屏上有竖条,有时没有,外接正常。请大师们看看是集显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换屏试试,

网友:
集显外接正常,先调一块屏看如何

网友:
手头没有这屏了,得过两天才试得了。谢谢大家

网友:
屏和屏线都有可能啊 如果不是这两个的话 就是显卡了
显卡问题外接显示是好的都属正常的 因为外接的显示需要的数位不一样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低吧,屏或者屏线

网友:
这个问题大多都是屏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不行看看线接口,在显卡

网友:
感谢大家提供的参考,换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