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C200的笔记本 进系统运行1 2个小时就蓝屏。

楼主(2011-10-22):
NEC C200  配置是KN266芯片组,集成的S3的显卡 ,共享内存的,2000+的CPU  笔记本开机都正常 做系统也没问题,但是进系统后运行一阵时间  1 .2个小时吧 就会出现蓝屏现象 然后关机要凉一阵才能开机 开机以后硬盘系统丢失文件 ,后来我装了个冰点还原  这样重启后系统算是保住了 但是其它的分区却打不开 报错。。。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啊 。。。硬盘和内存都换过 ,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A:
你换个其他版本的系统装试试吧 就好是不要用它自身光驱启动 用一个U盘启动最好了 如果不行可能是U的问题 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点评):
你说详细点 我没看懂

网友(点评):
如果不行可能是U的问题 这个U是什么意思呀 能给我说说嘛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难懂

网友A:
U就是CPU 我以前遇到过 用一段时间蓝屏掉电 开机就报C0000221 结果是U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就是CPU 我以前遇到过 用一段时间蓝屏掉电 开机就报C0000221 结果是U的问题

U的问题也会导致硬盘系统文件丢失或是分区出错吗? 只要蓝屏后再开机系统文件就出错了 不能进系统 ,后来我用冰点还原 保护系统到是可以进系统了,但是其它分区打不开了 说有错误。  U能用台机上的462 U吗?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其他版本的系统装试试吧 就好是不要用它自身光驱启动 用一个U盘启动最好了 如果不行可能是U的问题 应 ...

系统盘换过了 装过98  2K 和XPSP2 SP3 都是一样的。 硬盘系统也有在台机做引导 在本上装的。都是这样,难道是CPU不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就是CPU 我以前遇到过 用一段时间蓝屏掉电 开机就报C0000221 结果是U的问题

谢谢朋友  下午我把CPU 换到台机试了 居然也出现C0000221 看来是CPU坏了 呵呵。。。

学习了 原来真的跟CUP有关耶

网友:
为何第一张图看见有话屏现象呢

网友:
我以前的经验,第一图是CPU发热大散热不好引起的

网友:
这个经验好,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其他版本的系统装试试吧 就好是不要用它自身光驱启动 用一个U盘启动最好了 如果不行可能是U的问题 应 ...

他说的是CPU

网友:
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听到,记下来,C0000221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pinpaixie -5 你说你学到什么了,学好了咋找人给你加回来

网友:
学习了,U的问题表现出来的花样真多啊

网友:
除了這個代碼外, 其它代碼表中的代碼所列原因也很準, 修機時只要藍屏都會拿出參考.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机器 但是不是这个牌子  而且还是台式机    最后是弄南桥好的   搞得我稀里糊涂的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u问题也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的问题也会导致硬盘系统文件丢失或是分区出错吗? 只要蓝屏后再开机系统文件就出错了 不能进系统 ,后来 ...

U温度高掉电 会措施分区丢失 我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U温度高掉电 会措施分区丢失 我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呵呵

真是这样的 看来你经验真是丰富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