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电脑 点击超频

楼主(2011-10-22):
                                                               第一张为介绍 接下来还有第二张想看的朋友他帮忙顶贴!
电脑的超频就是通过人为的方式将CPU、显卡等硬件的工作频率提高,让它们在高于其额定的频率状态下稳定工作。以Intel P4C 2.4GHz的CPU为例,它的额定工作频率是2.4GHz,如果将工作频率提高到2.6GHz,系统仍然可以稳定运行,那这次超频就成功了。

  CPU超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CPU的工作频率,也就是CPU的主频。而CPU的主频又是外频和倍频的乘积。例如一块CPU的外频为100MHz,倍频为8.5,可以计算得到它的主频=外频×倍频=100MHz×8.5 = 850MHz。

  提升CPU的主频可以通过改变CPU的倍频或者外频来实现。但如果使用的是Intel CPU,你尽可以忽略倍频,因为IntelCPU使用了特殊的制造工艺来阻止修改倍频。AMD的CPU可以修改倍频,但修改倍频对CPU性能的提升不如外频好。

  而外频的速度通常与前端总线、内存的速度紧密关联。因此当你提升了CPU外频之后,CPU、系统和内存的性能也同时提升了。

  电脑的超频就是通过人为的方式将CPU、显卡等硬件的工作频率提高,让它们在高于其额定的频率状态下稳定工作。以Intel P4C 2.4GHz的CPU为例,它的额定工作频率是2.4GHz,如果将工作频率提高到2.6GHz,系统仍然可以稳定运行,那这次超频就成功了。

  CPU超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CPU的工作频率,也就是CPU的主频。而CPU的主频又是外频和倍频的乘积。例如一块CPU的外频为100MHz,倍频为8.5,可以计算得到它的主频=外频×倍频=100MHz×8.5 = 850MHz。

  提升CPU的主频可以通过改变CPU的倍频或者外频来实现。但如果使用的是Intel CPU,你尽可以忽略倍频,因为IntelCPU使用了特殊的制造工艺来阻止修改倍频。AMD的CPU可以修改倍频,但修改倍频对CPU性能的提升不如外频好。

  而外频的速度通常与前端总线、内存的速度紧密关联。因此当你提升了CPU外频之后,CPU、系统和内存的性能也同时提升了。

CPU超频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硬件设置,一个是软件设置。其中硬件设置比较常用,它又分为跳线设置和BIOS设置两种。

  1.跳线设置超频
  早期的主板多数采用了跳线或DIP开关设定的方式来进行超频。在这些跳线和DIP开关的附近,主板上往往印有一些表格,记载的就是跳线和DIP开关组合定义的功能。在关机状态下,你就可以按照表格中的频率进行设定。重新开机后,如果电脑正常启动并可稳定运行就说明我们的超频成功了。
  比如一款配合赛扬1.7GHz使用的Intel 845D芯片组主板,它就采用了跳线超频的方式。在电感线圈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跳线的说明表格,当跳线设定为1-2的方式时外频为100MHz,而改成2-3的方式时,外频就提升到了133MHz。而赛扬1.7GHz的默认外频就是100MHz,我们只要将外频提升为133MHz,原有的赛扬1.7GHz就会超频到2.2GHz上工作,是不是很简单呢:)。

另一块配合AMD CPU使用的VIA KT266芯片组主板,采用了DIP开关设定的方式来设定CPU的倍频。多数AMD的倍频都没有锁定,所以可以通过修改倍频来进行超频。这是一个五组的DIP开关,通过各序号开关的不同通断状态可以组合形成十几种模式。在DIP开关的右上方印有说明表,说明了DIP开关在不同的组合方式下所带来不同频率的改变。

例如我们对一块AMD 1800+进行超频,首先要知道,Athlon XP 1800+的主频等于133MHz外频×11.5倍频。我们只要将倍频提高到12.5,CPU主频就成为133MHz×12.5≈1.6GHz,相当于Athlon XP 2000+了。如果我们将倍频提高到13.5时,CPU主频成为1.8GHz,也就将Athlon XP 1800+超频成为了Athlon XP2200+,简单的操作换来了性能很大的提升,很有趣吧。

2.BIOS设置超频
  现在主流主板基本上都放弃了跳线设定和DIP开关的设定方式更改CPU倍频或外频,而是使用更方便的BIOS设置。

  例如升技(Abit)的SoftMenu III和磐正(EPOX)的PowerBIOS等都属于BIOS超频的方式,在CPU参数设定中就可以进行CPU的倍频、外频的设定。如果遇到超频后电脑无法正常启动的状况,只要关机并按住INS或HOME键,重新开机,电脑会自动恢复为CPU默认的工作状态,所以还是在BIOS中超频比较好。

  这里就以升技NF7主板和Athlon XP 1800+ CPU的组合方案来实现这次超频实战。目前市场上BIOS的品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PHOENIX-Award BIOS,另一种是AMI BIOS,这里以Award BIOS为例。

  首先启动电脑,按DEL键进入主板的BIOS设定界面。从BIOS中选择Soft Menu III Setup,这便是升技主板的SoftMenu超频功能。

进入该功能后,我们可以看到系统自动识别CPU为1800+。我们要在此处回车,将默认识别的型号改为User Define(手动设定)模式。设定为手动模式之后,原有灰色不可选的CPU外频和倍频现在就变成了可选的状态。

如果你需要使用提升外频来超频的话,就在External Clock:133MHz这里回车。这里有很多外频可供调节,你可以把它调到150MHz或更高的频率选项上。由于升高外频会使系统总线频率提高,影响其它设备工作的稳定性,因此一定要采用锁定PCI频率的办法。

Multiplier Factor一项便是调节CPU倍频的地方,回车后进入选项区,可以根据CPU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倍频,例如12.5、13.5或更高的倍频。

菜鸟:如果CPU超频后系统无法正常启动或工作不稳定,我听说可以通过提高CPU的核心电压来解决,有这个道理吗?

阿萌:对啊。因为CPU超频后,功耗也就随之提高。如果供应电流还保持不变,有些CPU就会因功耗不足而导致无法正常稳定的工作。而提升了电压之后,CPU就获得了更多的动力,使超频变得更容易成功和稳定。

  在BIOS中可以设置和调节CPU的核心电压(如图7)。正常的情况下可以选择Default(默认)状态。如果CPU超频后系统不稳定,就可以给CPU核心加电压。但是加电压的副作用很大,首先CPU发热量会增大,其次电压加得过高很容易烧毁CPU,所以加电压时一定要慎重,一般以0.025V、0.05V或者0.1V步进向上加就可以了。

3.用软件实现超频
  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软件来超频。这种超频更简单,它的特点是设定的频率在关机或重新启动电脑后会复原,菜鸟如果不敢一次实现硬件设置超频,可以先用软件超频试验一下超频效果。最常见的超频软件包括SoftFSB和各主板厂商自己开发的软件。它们原理都大同小异,都是通过控制时钟发生器的频率来达到超频的目的。

  SoftFSB是一款比较通用的软件,它可以支持几十种时钟发生器。只要按主板上采用的时钟发生器型号进行选择后,点击GET FSB获得时钟发生器的控制权,之后就可以通过频率拉杆来进行超频的设定了,选定之后按下保存就可以让CPU按新设定的频率开始工作了。不过软件超频的缺点就是当你设定的频率让CPU无法承受的时候,在你点击保存的那一刹那导致死机或系统崩溃。

CPU超频秘技:
  1.CPU超频和CPU本身的“体质”有关
  很多朋友们说他们的CPU加压超频以后还是不稳定,这就是“体质”问题。对于同一个型号的CPU在不同周期生产的可超性不同,这些可以从处理器编号上体现出来。

  2.倍频低的CPU好超
  大家知道提高CPU外频比提高CPU倍频性能提升快,如果是不锁倍频的CPU,高手们会采用提高外频降低倍频的方法来达到更好的效果,由此得出低倍频的CPU具备先天的优势。比如超频健将AMD Athlon XP1700+/1800+以及Intel Celeron 2.0GHz等。

  3.制作工艺越先进越好超
  制作工艺越先进的CPU,在超频时越能达到更高的频率。比如Intel新推出就赢得广泛关注的Intel Celeron D处理器,采用90纳米的制造工艺,Prescott核心。已经有网友将一快2.53GHz的Celeron D超到了4.4GHz。

  4.温度对超频有决定性影响
  大家知道超频以后CPU的温度会大幅度的提高,配备一个好的散热系统是必须的。这里不光指CPU风扇,还有机箱风扇等。另外,在CPU核心上涂抹薄薄一层硅脂也很重要,可以帮助CPU良好散热。

  5.主板是超频的利器
  一块可以良好支持超频的主板一般具有以下优点:(1)支持高外频。(2)拥有良好供电系统。如采用三相供电的主板或有CPU单路单项供电的主板。(3)有特殊保护的主板。如在CPU风扇停转时可以立即切断电源,部分主板把它称为“烧不死技术”。(4)BIOS中带有特殊超频设置的主板。(5) 做工优良,最好有6层PCB板。    待续中, 下集教你如果超频。。

另外打个小广告   本公司  长期供应 维修 走单 升级 工控 装机等专用笔记本CPU 质量靠谱 价格合理  型号齐全 货源稳定  有需求的朋友请联系! QQ;928845563

网友:
回家试试~~!!!

网友:
文章中的CPU老了点

网友:
不用超了,还是稳定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