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ABIT KN9S 主板掉电

楼主(2011-10-22):
如题     桥也干过了。问题也不得不到解决。

网友:
你这也太言简意赅了吧,没图,没数据,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
不是散热问题就换下IP试下,

网友:
太盲目了   无能为累

网友:
测测各个供电正常没有  好像有I/O 和 开机芯片吧

网友:
好,赞成一个

肉卷子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你的也许是12短路了,先查那里吧

网友:
碰到过几个AM2掉电板都是加焊桥好的

网友:
先查下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