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不触发 急 急急 急 急 !!

楼主(2011-10-22):
待机0.01无3V5V 南桥起震 开关脚无电压   IO换了    请高手没帮忙解决,小弟在此感谢大家

网友(点评):
按时序修吧。

网友:
顺着开机键跑电路,有一个三极管,直接把DS极相连就行了,修过好多

网友:
楼主找个图研究下,先把3-5V修出来再说

网友:
休眠键拆掉 系统供电芯片PS51020换掉

网友:
休眠棒有个通病

网友:
3V ,5V要修出来,南桥晶振只要有CMOS电池在上面,都会有电压的,

网友:
这个和EC没关系的。A8J触发电路是分离的呀!查休眠开关和D触发器!

网友:
楼上的都没遇到过,我遇到的都是加焊南桥OK修了很多个了,

网友:
看下休眠开关

网友:
待机电压先搞出来哈,顺着电路查,

网友:
这机修过几台都是南桥坏的。

网友:
还是先把待机修出来再说!

网友:
没有3 5V,下面的电路怎么工作,修它吧

网友:
2楼说的是哪个三极管,把位号告诉我一下吧

网友:
先修3 V 5V 待机都没有,怎么可能触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