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液晶显示器AL1716电路怎么这样设计。

楼主(2011-10-22):
今天接收了一台宏基液晶显示器。现象是通电后开机指示灯闪一下就来。拆机检测,电源电容全鼓了。拆电容发现。在于12伏滤电容却用了一个是25伏470UF,一个是10伏1000UF 。在10伏滤波电容也是用了这么两个,是电容用错了,还是电路就是这么设计的。怎么能在12伏的电路上用耐压值10伏的电容。电容鼓的毛病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
长期超额工作肯定有影响的啊!

网友:
25v的用在12v上的,10v的是不是用在5v电路上的?

网友:
如果原先别的人没修过,那就是工厂装配时就错了嘛。错的就是错的,谁焊上去的也是错的。科学!

网友:
管它哪种,换25V1000UF上去不就OK了

网友:
我才不管他缺陷不缺陷..我修好有钱收就好..

网友:
要全出这样的批量问题,,,多好哦,,,赚钱轻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