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神奇。。。 进系统就是卡 读条,进PE完全正常,换了硬盘,系统,什么能换的都换了

楼主(2011-10-22):
如题,一台华硕笔记本,  最开始客人就是说 进系统总是卡在读条那里,然后需要等很久,有时候一直进不去, 本来以为只是系统问题,结果重做系统的时候,安装系统补丁最后一项时就卡住,换了几种GHO都一样。用光盘的安装,每次读取不到安装界面就死机了。用一块有系统的好硬盘试,还是卡在WINDOS读条那里。拆开机器, 只上CPU RAM 散热 硬盘 屏幕,还是一样的结果。 风扇也没插,各种点子都想了,没发现有任何变化,COMS的电也放过了。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主意吗~~~

补充内容 (2011-11-2 15:29):
已经解决了, 硬盘的接口有松动,接触不好,用力按就可以 过读条那里。

网友(点评):
外设,南桥

网友(点评):
用YLMF的老系统GHO吧,版本号为8.5 或者YLMF终结版(官方最后一版)

网友:
换下cpu的电容试下,昨天刚碰到类似机子,换了cpu的供电电容解决了,

网友:
我刚刚发现一点, 把屏幕晃来晃去的可以 在卡读条时,让读条继续往前走。。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没有接触严。  还是  屏线被拉扯到,然后有了什么变化。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    遇到过这种   不过情况不是完全一样     也是卡在进度条那里 换系统 解压都OK  就是只卡在进系统时的进度条那里

网友:
查下南桥到硬盘的通道

网友:
内存都换过了,现在能换的都换了,如果查主板问题的话,就得跟客人重新报价了。
过去看见过有人发的那个 不认硬盘,是主板的几个小电容坏的文章, 这需要太高的技术,暂时还达不到。

网友:
   加焊南桥不好用就换个 应该OK

网友:
碰到过散热不好的卡进度条的,进PE也正常,

网友:
提议楼主把板上的一些外围设备能拆的拆掉,据我估计可能是南桥在检测校验某些设备时过不去得,比如键盘,指点杆,指纹锁,无线网卡这些,去掉后用PE系统进去看看能否进!

网友:
LZ都说了PE可以正常的,还是觉得南桥的概率大

网友:
是不是用的是USB键盘,更换成Ps2的键盘试试

网友:
量南桥倒硬盘中间的几个耦合电容,如果正常直接杀桥,试试,应该就能解决了

网友:
综上所述,长治笔记本维修认为:应该再换个YLMF 的老系统,用 8.5的版本

网友:
先把外设芯片全拆个精光再说,声卡,PC卡,网卡,1394.。。。等等

网友:
换CPU  不好用就换个南桥85%OK

网友:
可以换个bios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