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发热,检测卡不跑码.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0-22):
昂达C61G主板。CPU发热,检测卡不跑码.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叙述的很清楚了。。这个是主板、CPU或者电源的问题。。我想我的回答是满分吧?

网友:
问题描述如此简单,让人怎么告诉你呀,

网友:
要嘛是CPU坏,要嘛是CPU供电坏,要嘛是主板坏,只能检测了!!!呵呵

网友:
cpu坏了?主板坏了?光凭发热神仙也判断不好的

网友:
cpu、内存、以及南北桥的电压测了吗

网友:
问题说得太简单了,有可能CPU坏了

网友:
太笼统了,真不好判断,楼上说的都很对,呵呵

网友:
没法回答你..........问题不明确

网友:
你先确定是不是主板坏了吧。唉。然后再查各路供电

网友:
这不难为人么

网友:
是啊,先换个CPu看看啊,再检测下主板各大供电。问题太马虎!

网友:
兄弟,你也太懒了吧,万用表都舍不得拿出来

网友:
CPU北桥BIOS易坏,都是通病

网友:
做一下桥 有条件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