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NPAI关机后 电源还在转

楼主(2011-10-22):
这2天接到几块主板 同个型号,8NPAI 能正常开机,但是关机过后,电源还有电压输出,风扇一直在转,电源开机针还是被拉低,没有电压提升。开机针连接的元件都换过 ,IO换过。没有 一点头绪。有修复过此故障的师傅,提点提点 在此谢谢了
主板

网友:
可以开机,关机只要能正常就不管它呀,这个问题好难修的,没有真正测底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