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L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1-10-22):
搞了台联想昭阳E43L的机子,gm45集显显卡,开机电流跑1.2A多,诊断卡跑到55,北显加焊过,bios也刷过还是不显,外接也是一样,有点怪了,难道要换显卡?

网友:
我前天接了台LG sl40 的机子也是电流过1.3A左右,显卡做完开短路了,北桥惊人的汤,看桥供电都有一位是桥的是,做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集显的怎么上来就干显卡啊   有几次跳变啊 内存过没?

网友:
难度较大,搞不来哦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清   如果是开机电流瞬间就到1.2的话  你就换北桥

网友:
确定过了 内存 就做显卡吧

网友:
兄弟把USB芯片拆掉,估计就亮了。跑55很多都是USB芯片问题。你用示波器亮内存肯定有波,但波形跳到后是个死波。昨天才修了个Y450的

网友:
这机子有两种板,一种是三代内存板,一种是二代内存板,不知道bios能不能通用

网友:
问题已解决了,南桥坏了,一组usb阻值不正常,换了ok,诊断卡跑55,后来得知是南桥usb部分出了问题